关于MT6100i的时间问题

楼主(2011-09-06):
1、MT6100i的时间掉电多久,会恢复到初始状态
2、PLC能否读取MT6100i的时间
谢谢了,呵呵!

网友:
1、MT6100 有内部时钟,内部有电池供电。即使外部不供电(掉电),只要内部电池供电正常,就会正常运行。
2、PLC可以读取HMI的时间。
     可以采用“定时式资料传输”元件---将HMI的时间地址---传输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