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全系列如何在线模拟?

楼主(2011-09-06):
如题。不要告诉我点一下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
在线模拟:将PC机模拟为一台HMI。plc连接电脑后,不要运行plc 的编程软件,运行EB8000软件,点击“在线模拟”即可。
各类plc详细设置,可以参考EB8000软件---帮助主题--plc连接手册。

网友:
补充下,需要选择正确的端口号。

网友(2012-09-22):
如果我用的PLC 没有COM 口只有USB接口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