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显示键不显示

楼主(2011-09-08):
你好:
   我刚刚用mt6056i屏做了个程序,在模拟软件上没问题,下载到屏之后数值输入键和数值显示键还有指示灯都没有。是怎么会是?

网友:
鉴于楼主所言,HMI程序上应该放置的为PLC的地址元件。
1、离线模拟时,不需连接plc即可全部显示所有元件。
2、下载到HMI后,需要连接plc后,plc的地址元件才能正常显示。请确认触摸屏是够与PLC通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