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软件怎么设置一屏多机

楼主(2011-09-10):
各位:请教一下!!!!!
      我现在有6个机械手,用3个三菱FX1S PLC控制,连接一个MT6070IH,EB8000软件怎么设置,请赐教,谢谢!!!

网友:
由于三菱的PLC需要加485BD后才支持站号,连接方法可以参照下载中心的三菱一屏多机的示例程序进行设置。

楼主:
谢谢mogoo的回答,我试了可以,但是必须要修改com口才可以,但是6070ih只有com1-com3,最多只能挂3个PLC,有什么办法不改变com口的情况下,只要识别PLC站号就可以的吗?

网友:
不需要修改COM端口,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添加一个PLC,三台PLC设置成不同的账号,触摸屏上做画面的时候,地址前面加账号。
请参照附件里面的程序对PLC进行设置。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