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统计PLC内部开关量的开或关的次数!

楼主(2011-09-13):
如题!
比如一个指示灯,统计它开的次数,并且能查询某段时间内的次数
如何实现,望指点

网友:
开的次数:上升沿加1.
关的次数:下降沿加1.

网友:
是楼上所说的这样的功能吗?

楼主:
我的意思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的
而且通过触摸屏的时间系统,在某个时间段能够查询的

网友:
这个功能是需要使用宏指令记录触发的次数,然后再使用宏指令做数据的查询。如果你确定需要做确定下你的具体的要求,我可以做好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