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TK6102i下载程序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9-14):
第一次使用触摸屏TK6102i下载程序,下载对话框提示:错误的文件。。。最后是无法载入字体。而且每次下载程序时总是提示USB线错误,重新插拔一下就可以,不知是什么原因。望指教。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问了,一直没有给我个可行的解决方案。

网友:
出现这个问题主要是两个原因:
1、USB下载线不带屏蔽,可以换用带屏蔽的USB线。
2、电脑的接口是USB1.1的,换用台式电脑后面的接口测试。
如果还是有问题请拨打400电话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