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管理员看看,触摸屏做从机,单片机做主机如何设置

楼主(2011-09-14):
我需要做一个让触摸屏做从机,我用单片机做主机,
单片机去读写触摸屏中RW寄存器中的数据,
我把触摸屏中RW寄存器当做单片机的EEPROM去用,
因为我的单片机没有EEPROM,这样就可以把数据保存
在触摸屏中了,关电也不会丢掉,开机的时候单片机就把数
据读下来,
之所以让触摸屏做从机,是因为我单片机中关电要保存的数据有
5K左右,如果触摸屏做主机,那我不可能在任何时刻一次写5K数据
给触摸屏,那样的话我单片机就不做别的事了。
选择单片机做主机,只要在该数据变化的时候把数据传上去就行了,
就不需要每次一律传5K的数据上去了。

我想要管理员帮忙的是,我如何设置触摸屏做从机,我如何让单片机数据放在
触摸屏RW寄存器里中,指令是如何写的,还有单片机如何读触摸屏中RW,LW
寄存器中的数据

网友:
在系统参数里面新增加一个PLC,PLC类型选择modbus server,触摸屏设置成一个modbus的从站。
第22章
具体的设置方法请参照附件资料。

网友(2012-09-25):
太深了,在难了。

网友(2012-10-30):
我觉得也是啊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就是说要吧HMI设置为从机 然后用PC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数据给HMI 应该设置HMI的哪些寄存器,比如说MT6070iH 应该怎么设置?回复 2# mogoo

网友(2014-04-29):
漂亮,正是我所想要的功能!支持威伦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