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文字标签库的换行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1-09-15):
请问下文字标签库的换行是怎么做的,用文字标签时,回车下可两行显示,文字标签库时文字长时按钮跟着拉长了。我做的一个双语言,因为英文长显示不好

网友:
直接回车就可以换行了,换行后选择文字居中显示。
点多置中对齐的图标文字到按钮的中间,点L1、L2、L3、L4切换多过语言。

楼主:
自己找到了,要点了设置后回车才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