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报表问题

楼主(2011-09-15):
我用的6070IH的屏做历史报表,我从昨天下午6:40分下载程序至触摸屏,观察生成的报表数据正常。但今天早上9:00我上班的时候却发现,昨天6:40分至0:00分这个时段的报表数据居然都不见了,屏上显示的历史数据只有0:00分至9:00的数据。可我在资料取样里面设定的明明是保存至HMI,保存时间是1个月啊。清除控制和暂停控制都没有打钩。找不到原因,请版主帮忙啊。。。。。

网友:
历史数据显示只显示当天的数据,如果要显示前一天的数据请通过改变历史数据控制的寄存器来显示。
在“历史控制”中所指定寄存器中的数据如果为0,”趋势图”元件将显示记录为0的数据; 寄存器中的数据如果为1,将显示记录1的数据,也就是说寄存器中的数据如果为n,将显示记录n的数据。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历史数据控制”的使用方式,上图的寄存器为[LW200],假使目前的“资料取样”元件已储存的取样数据文件依时间先后分别为pressure_20101120.dtl、pressure_20101123.dtl、pressure_20101127.dtl、pressure_20101203.dtl,共4笔档案,并且今日时间为2010/12/3,则依照[LW200]中的数据内容,”趋势图”所显示的取样数据文件整理如下:
[LW200]中的数据        所显示历史资料的来源档案
0        pressure_20101203.dtl
1        pressure_20101127.dtl
2        pressure_20101123.dtl
3        pressure_20101120.dtl
也就是说[LW200]中的数据愈小,所观察到的为与今日时间愈接近的历史记录;另一种情形是,当[LW200]中的数据并无相对应的取样数据文件时,EB8000将显示最后一个历史记录,例如[LW200]的值为4时,EB8000仍显示pressure_20101120.dtl此笔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