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位状态设置与位状态切换开关

楼主(2011-09-18):
请教位状态设置与位状态切换开关,关系与差别,我设置M0为复位开关,用位状态设置M0为复位开关和用位状态切换开关M0为复位开关,同样是复位用,这两个用起来有什么差别,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之间的定义有什么不同,看使用说明书还是不太明白,用起来结果一样吗,最好是用那一个,要求是按下M0这个开关输出一信号,这个开关自动复位。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使用情况:  机器报警时用直接窗口弹出报警画面,按下M0复位开关,机器自动停止,用M0一个信号停机,用M0一个信号复位直接窗口,M0自动复位。
(位状态设置与位状态切换开关)是不是用那一个都可以吗?还是指定用那一个比较好一点。这两个用起来使用过程中会不会有问提。会不会有不正常情况发生。

网友:
使用两个都可以,区别是位状态切换开关是有读取和写入地址,位状态设置原件只有写入地址,一个是有指示灯的按钮,一个是没有指示灯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