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MT6070IH和三菱PLC通信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09-18):
MT6070IH和三菱FX1N的PLC连接,在参数设置---PLC类型的选项里没有FX1N这个型号,我该选择FX0N/FX2还是FX2N?
请有经验的高人指点一手。
软件版本是EB8000 V4.43。

网友:
选择FX2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和三菱FX3uc通讯应该选择哪一个PLC进行添加呢?

网友:
FX3U/3G,PLC类型选择错误会导致部分地址不能正确读取。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蒙我!!!!
要选前面那个,害我白忙活半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蒙你,两个都是可以通信的,如果你的PLC是FX1N,PLC类型选择两个都可以通信,但是选fx0n D1023以后的地址读取高低字反了,要用FX2n的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选FX2N通信不上,选FX0N/FX2马上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绝对是可以通信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