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有没有穿透功能?

楼主(2011-09-19):
现在不能通过连接触模屏来写PLC的程序和监控,调试起来好麻烦。

网友:
TK6070有两个串口,一个是232,还有一个是485,是可以穿透的,您连接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建议您通过电脑的串口在线模拟,电脑模拟成触摸屏与PLC通讯,退出在线模拟PLC的编程软件可以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