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在线模拟

楼主(2011-09-20):
今天在EB8000上编写了一个窗口,设置了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分别触发PLC的Y0启动和停止,用台达PLC离线模拟时很好,在线模拟时PLC却没有反应,用PLC触发事件显示窗口一切正常,不知是哪里的问题,望赐教,谢谢!

网友:
在线模拟是电脑模拟成触摸屏,然后电脑模拟的触摸屏必须和PLC通信,如果不通信的话是控制不了PLC的。请确定是否已经通信上。

楼主:
通信已经连好,因为用PLC的X端子触发事件显示窗口一切正常。

网友:
PLC程序里面是否有把Y0复位的部分?
可以清空PLC程序,然后再测试触摸屏能否控制Y0.

楼主:
PLC的RUN开关不打开就可以,一打开就没反应了

网友:
你的电脑、触摸屏、PLC是怎么样连接的?
在线模拟只需要电脑连接PLC。
运行后在线模拟不能模拟上,用PLC的编程软件能连接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