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6000i趋势图元件怎么没有通道数选择呢?

楼主(2011-09-23):
如图,设置对话框上没有通道数选择,就只有一条通道。
看使用手册上面的趋势图元件设置对话框都有显示的。
请赐教:)

网友:
先在资料取样里面添加多资料格式,
在趋势图或者历史数据显示里面选择需要显示的通道,并设定范围。

楼主:
我是想这样:
比如PT100的地址是VD100,PV100的地址是VD108
每一笔资料取样只能取一个地址下的数据
同一个趋势元件下又不能选多个通道(比如像protool那样选取多通道VD100,VD108……等)
那怎么样才能在同一个趋势元件下显示多条不同地址的数据曲线呢?
请赐教。

网友:
您可以按照上图的设置,添加多个资料格式,在趋势图选择需要显示的通道。或者在PLC程序里面将数据传送到连续的地址里面。

楼主:
已解决
将数据传到连续的地址里面
谢谢,
不过感觉麻烦好多:)

网友(2012-03-25):
碰到同样的问题,的确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