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的表针图形,起点和终点角度可变,半径怎么改变呢,

楼主(2011-09-26):
使用EB8000画的表针图形,起点和终点角度可变,半径怎么改变呢,也就是说怎么样把画的弧的半径变大?

网友:
半径直接拖动即可改变大小。

楼主:
没有明白,我试了,整个表针画面都在移动,可表针所指的弧度没有改变,为什么呀

网友:
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效果,弧度四通过调整起始角度和结束角度调整的,半径直接拖动就可以调整了。

楼主:
你好,我又做了一次,就是直接拖动方框的对角地方,就可以了。太感谢你了,这样的及时和热情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