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字体问题

楼主(2011-09-27):
为什么在一台电脑上编译好的XOB文件,用另一台电脑将它下载到MT6100i,字变成方格显示数字显示正常,是否是字体问题(宋体)。是否要本台电脑编译本台下载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xob文件是不包含字体的,编译后生成的字体在EB8000\font   文件夹里面,你可以建立到u盘上,然后将u盘里面的文件发送,再使用u盘下载。

网友(2011-12-23):
我也遇到这一样的问题,有建立步骤吗!怎么把EB8000\font内的字体,和工程文件同时下载到触摸屏里面呢?

网友:
你可以更换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