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位置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1-09-28):
送料小车有10个位置,我做了一个棒图,怎么才能在小车前进和后退时用箭头在棒图中显示?谢谢!

网友:
可以将移动图形放在小车上面。

楼主:
请问是让小车做成动画,然后按寄存器的位置进行移位吗?图库中有小车吗?

网友:
对是按寄存器的位置移动的,图库中的图形可以添加你电脑上的图片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