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威纶触摸屏直接接变频器能直接,调节变频器的频率,此方案可行不?

楼主(2011-09-28):
变频器的频率能够直接通过触摸屏来调节  不经过plc么   此方案可行不 ?就是触摸屏直接与变频器相连

可以的话   触摸屏要怎么设置呀   变频器是三菱的

plc要怎么设置  需要编程么

网友:
你使用的是三菱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如果支持modbus协议是可以直接调节变频器的频率的。
这里有一个三菱E740的,其他700系列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
求调节台达M系列变频器频率的触摸屏程序。

网友:
这里有一个与台达通信的程序,请参照。

网友(2011-11-11):
有机会试试台达的

网友(2012-05-11):
有机会试试

网友:
可以的,我做了好几个这样的工程了,和台达变频器

网友:
我也做才成台达变频器的控制了,但不会做指示灯。望高人能指点一下做个运行和正反转的指示灯。

网友(2013-01-03):
回复 网友A:

多台变频器用两线制如何设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程序的通讯口是怎样接线的,我的触摸屏只有一个9针的通讯口,COM1是232,COM2是485,但系统设置没有485用COM2的,怎么也通讯不上,帮帮我啊!急!急!急!可以加我的QQ390616566

网友:
可以的485通讯不难。。网站上有例程

网友(2013-04-16):
求与安川V1000系列的变频器通信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