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11-09-30):
三菱A700变频器与MT6050i用MEMOBUS通信如何设置参数(包括变频器参数)

网友:
http://weinview.cn/bbs/viewthrea ... =%B1%E4%C6%B5%C6%F7
请参照这个贴上面的程序。

楼主:
多谢你,系统参数设置里的通讯协议为何是RS232,而不是RS485 4W?

楼主:
如果A700是否是RS485 4W?

网友:
原来的程序应该是有调整成在线模拟的,所以选择了232,和三菱的700系列的变频器一般都是用485 4w通信的。
700系列地址基本相同,但是有的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