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屏后面拨码开关的作用

楼主(2011-10-05):
如何设置,所起的作用

网友:
说明书上有。

网友:
楼上正解。在说明帮助主题里面有。

楼主:
非常感谢 还得请教上传到电脑里的文件在反编译时出现此文件禁止反编译,该如何解除反编译?

网友:
这个是在编译的时候选择了禁止反编译,是没有办法反编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