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能否和DCS通讯?

楼主(2011-10-15):
现在的系统是由MT6070IH和西门子300PLC构成的,但是客户新增要求,要和他们的DCS系统连接。我的问题是:MT6070IH有2个com口,我现在只用COM1口和PLC连接,另外一个是否能用于和DCS相连?如果这个MT6070IH不行,是否有其他触摸屏型号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比安装西门子通讯模块更经济。
DCS通讯系统我没做过,但是一般都是要求的RS485通讯。

楼主:
大家都休息了吗

网友:
可以与modbus总线通信,其他的总线目前不可以。

网友:
我的想法:既然要用DCS监控设备,那么为什么不用DCS直接与PLC进行485通讯,干嘛要DCS与触摸屏做485通讯(这个又是去控制PLC的),不是多此一举吗?这种方法DCS厂家又要写大量的程序来对应PLC的地址了,还要做画面,麻烦的很,而且你的程序有可能被DCS厂家要去看,泄露了你一些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东西。另一种方法就是用网络型的人际,通过以太网,在DCS上装VNC监控软件(这个不知道DCS厂家愿不愿意,有些厂家就是不让你装),这样就可以在DCS上监控触摸屏了(和你触摸屏上的画面完全一样),只不过威纶方面说一小时不在DCS上操作一下,会注销用户,下次需要重新登录才能监控(这个他们自己也是稀里糊涂的,搞不明白,给人的回答很让人怀疑)。

网友:
威纶通的触摸屏VNC监控1小时没有操作自动注销。触摸屏可以设置成modbus server ,上位机访问也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只有在线模拟是有10分钟时间限制的。

网友:
管理员你OUT了,呵呵。请看图,但是这个是指1小时不操作触摸屏,还是1小时不操作DCS电脑监控,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sorry,原来没有看到这里。另外可以用EasyAccess这个功能,速度快,而且触摸屏所在的局域网可以是动态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