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配方的问题

楼主(2011-10-15):
请教大家关于配方的问题,怎么把大概十多个计数器数据写进1个单A再把A写进画面的单库(500个单)中以后从单库A读出!
   请大家赐教!

比如:

编程要求:
      把配方索引寄存器RW0—9999分为100个组,每个组100个配方,即RW0—99为第一组,RW100—199为第二组,其余依次类推,每个RW前分别有编号,从1到100,每组编号都是这样。
编程问题:
      1。要求在每个配方组里任意增加或者删除一个配方,只须触摸配方的编号,便可以在该配方后面增加个配方,或者删除该配方,初始值为0,如在第二组的RW125后面增加,在RW126可以输入新的配方数据,原在RW126及之后的配方依次往下移动,要求RW199不能往RW200里移动
     类似的都可以啊!!

楼主:
:'很寂寞啊,大家给点建意!新手上路!

网友(2012-03-12):
请问楼主 解决问题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用宏指令实现,很简单。
宏指令是可以变量寻址的。

楼主(2012-04-12):
宏指令我没做后来用plc程序做的,威纶的配方功能没说明白!!!!其它的牌子用的很轻松!!

网友(2012-10-05):
再顶一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需要100个配方(当然不是每个都有数据,留给用户填写的), 传送给西门子200PLC,每次选择一个配方,不知道用宏指令怎么做,威纶通的只讲了自身配方怎么做的,请样例和一个PLC做看看呐?

网友:
可以参考此附件示例:选择配方-传输至相应plc寄存器。

网友:
怎么打不开画面

网友(2014-12-29):
配方-说明.rar  的文件 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