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触摸屏与单片机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1-10-20):
请教版主,看了你的例程,将你的程序分别刷到 上位机 和下位机后,联不上,我用串口监视触摸屏,没有发送数据,不解,我的理解是触摸屏应该每隔一段时间要向下位机发数据,我用串口监视单片机也没有向上发,请赐教!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触摸屏会不断的和下位机发送数据的,使用的什么型号的触摸屏?
触摸屏是怎么样接线的?
很有可能是接线错误。

楼主:
回版主,触摸屏是MT6070iH 2WV ,上面有2个串口,我用的是那个公头的口,连线是 2 3 5

网友:
2——————3
3——————2
5——————5
是这样的吗?
触摸屏上是公头,线两头都是母头。

楼主:
谢板主,问题找到了我的下位机是1T的,你的程序是12T的,改了下位机,联上了

网友(2012-05-28):
谢板主,问题找到了我的下位机是1T的,你的程序是12T的,改了下位机,联上了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下改了哪里?我也准备要用1T的单片机……谢谢~

网友:
是波特率吧?还有哪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