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触摸屏 MT6070iH2与台达温控器DTA 如何485通讯

楼主(2011-10-29):
请教各位大大,我想用触摸屏 MT6070iH2与台达温控器DTA4848C1进行通讯,但现在一直提示无法连接。
1、现温控器已经设置完毕,CoSH已经打开;地址:01;端口设置:9600,8,E,1;通讯方式:RTU .已经可以用台达温控器设定软件DTCOMM进行连接及通讯。
2、触摸屏端口选用COM3  端口设置:9600,8,E,1 ,并将COM3中的 6(-)与温控器的9(-)连接,COM3中的 9(-)与温控器的10(+)连接。
3、我想读取温控器的温度(4700H),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地址是十进制的18176还是43841。
  现在触摸屏提示PLC尚未连接,请问各位谁有触摸屏与台达温控器DTA进行通讯的样例,小弟急用,在线苦等。万分感谢。
邮箱:weixun8161@163.com
QQ:87110551

网友:
触摸屏上写的地址要把16进制的转换成10进制,地址再加1

网友(2012-06-06):
回复 网友A:

   EB500软件里面没有神港温控器选项该怎么建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