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通讯问题

楼主(2011-11-17):
请问,我用的触摸屏(MT6070IH)用USB与电脑连接进行下载,当USB线第一次和电脑连接的时候能够进行下载,但是下载时只是通讯成功,其他通讯参数都显示是错误,下载后的结果就是触摸屏只显示初始界面(黑黑的,中间显示S开头的英文)。第二次进行下载的时候就出现错误提示:检查USB线的提示了。重新将usb线拔出来再插就又能够进行下载,但是下载还是错误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1.你的EB8000软件是否版本是对的,必须EB8000 V2.0以上版本
2.你的EB8000重新安装下,看看是不是安装时出问题
3.电脑USB功能正常否?你用的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是USB2.0还是USB1.1?

网友:
1、下载必须使用USB 2.0接口的电脑。
2、下载线必须带屏蔽。
如果不符合下载可能会失败。
另外如果使用台式机使用台式机后面的USB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笔记本电脑。USB安装没有问题,但是线是没有屏蔽的。。。可能是这个问题,我用U盘可以下载进去。但是U盘下载后又会出现部分元器件无法显示的情况,有些器件是可以正常显示的。。。请问可以解答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通信上,通信上了就可以通信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能够确定是通讯上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很早以前就遇到过了……不过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改用U盘上传还算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通信上会有一个PLC no  response 的窗口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