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4xh花屏

楼主(2011-11-22):
请教大家我公司的一台mt8104xh显示一般正常一半花屏,把主板上的JP1跳线帽重新插拔一下就好了,一边电压是3.3v一边是5.0v,应该使用那边的电压呀。

网友:
用3.3V的,这样测试是否正常。

楼主:
测试是正常的,但是不知道用段时间会咋样,跳线帽插到5v也能用,但是屏时间长了会有问题吗?

网友:
正常是使用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