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威纶触摸506屏跟PLC可以做定时自锁吗?自锁后解锁需输入密码解锁?

楼主(2011-11-22):
请问威纶触506摸屏跟PLC可以做定时自锁吗?自锁后解锁需输入密码解锁?

网友:
可以,不过506的变量只有16位的,建议使用8000系列的,宏指令功能强大一些。

网友(2013-12-10):
TK6070怎样设置定时自锁功能?

网友:
请参考附件程序

定时停机功能

网友(2014-02-26):
回复 网友A:

    可以发一个普通RAR压缩的吗?

网友(2014-12-18):
为什么没个贴子内的附件我都下载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