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10tv与三菱FX1N通讯如何设置?PLC NO RESPONSE,ALWAYS RESPONSED ERROR...DELAY..

楼主(2011-11-22):
用的274软件,设置不成咋办?

网友:
请问你PLC的哪个通讯口与MT510TV联接!PLC不同的通讯通道与HMI不同的端口联接是有着不同设置的!

楼主:
谢谢你YWfeng!PLC通信口为八针公头422,HMI为COM口母头,我是按手册里自己做作的MT5-PC编程线,我把PLC[RS-485]端1,2,3,4,5直接焊接422接口4,7,1,2,3八针公头,这样对不?PLC选择FX0N/FX2,通信口485 4W,原来的屏坏掉了,重金修好了,想学习下,手册415页,慢了。LB9000如何设?CPU.COM灯也不亮,手册里慢,我QQ1280098075,我可以加你吗?

网友:
一般是通信参数设置错误,还有现场干扰,请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