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II判断

楼主(2011-11-23):
请问管理员,我做一个用宏指令判断ASCII大小,当D402(a)大于D420(b)值宏指令还是判断NG。

char a[6],b[6]
bool c=true
bool d
GetData(a[0], "MITSUBISHI FX3u/FX3G", D, 402, 5)
GetData(b[0], "MITSUBISHI FX3u/FX3G", D, 420, 5)
if a[0]>b[0] then
SetData(c, "MITSUBISHI FX3u/FX3G", M, 100, 1)
SetData(d, "MITSUBISHI FX3u/FX3G", M, 101, 1)
else
SetData(C, "MITSUBISHI FX3u/FX3G", M, 101, 1)
SetData(d, "MITSUBISHI FX3u/FX3G", M, 10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ASCII判断

楼主:
有没有人在吗??本人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请问我的ASCII为什么不能判断,为什么当a=b时还是N G ???
2:ASCII2DEC宏指令不能将ASCII转十进制。
以上问题点请问下管理员错在那里,急需解决为谢。
char a[6],b[6]
bool c=true
bool d
short result
GetData(a[0], "MITSUBISHI FX3u/FX3G", D, 420, 5)
GetData(b[0], "MITSUBISHI FX3u/FX3G", D, 450, 5)
ASCII2DEC(a[0], result, 1)
SetData(result, "MITSUBISHI FX3u/FX3G", D, 0, 1)
if a[0]>b[0] then
//ok
SetData(c, "MITSUBISHI FX3u/FX3G", M, 100, 1)
SetData(d, "MITSUBISHI FX3u/FX3G", M, 101, 1)
else
//NG
SetData(C, "MITSUBISHI FX3u/FX3G", M, 101, 1)
SetData(d, "MITSUBISHI FX3u/FX3G", M, 100,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
1:请问我的ASCII为什么不能判断,为什么当a=b时还是N G ???
else是包括小于和等于两种情况的所以运行结果是正确的,你可以用else if  a<b
2:ASCII2DEC宏指令不能将ASCII转十进制。
这个是可以正确转换的,ascii的来源可以是一个数组,看下你的具体的写法,还有每个寄存器的值,这样我好判断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