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编写宏指令

楼主(2011-11-23):
刚刚学习宏指令,看过EB800使用说明书第18章和软件中的宏指令说明,因为不才看不明白,请问哪里有通俗易懂的宏指令说明,谢谢

网友:
你可以看看视频教程,里面有一个关于宏指令的。

楼主:
你可以看看视频教程,里面有一个关于宏指令的。
引用 网友A:

    那里就一个加法视频,也没说的怎么祥细,哪里有祥细点的视频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的使用在宏指令使用讨论区里面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