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2i在工程下载完后显示"project no found"

楼主(2011-11-23):
触摸屏TK6102i与信捷PLC作两线式485通信,而且在出问题之前都可以正常通信。现在出现状况如下:通电后触摸屏的通信指示灯不亮,而且没有出现通信不成功之类的提示。把触摸屏恢复出厂设置(即程序清空)后再次下载工程,在下载对话框中显示“重启HMI成功,下载完成”后触摸屏显示"project no found"没发现工程。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触摸屏的内存故障吗?先说明的是:触摸屏程序和PLC都没问题,触摸屏程序可以与PLC在线模拟运行,而且触摸屏通信异常是在往触摸屏程序中添加了宏指令再次下载程序后才出现的。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具体问题出现在哪,谢谢。

楼主:
问题补充:触摸屏启动立即执行宏指令读取PLC数据寄存器然后写入触摸屏的LW9080中。

网友:
下载的时候有错误的提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