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11-11-23):
我用的是欧姆龙CP1H与威伦触屏。请教一下高手他们之间地址对应的关系,比如PLC200.00用触屏的什么控制,是不是LW-H2或者什么?还有一个问题,触摸屏突然断电后,PLC与触摸屏对应的辅助触点会不会断开?数据会不会丢失?

网友:
直接将地址写进去就可以了,跟在PLC程序里面写的是一样的。
PLC的地址能否断电保存是取决于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