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K6102i的问题

楼主(2011-11-24):
请问TK6102i的mini USB口能否连接U盘之类的USB设备。RS232口可不可以用作工程下载之用,好像在工程下载对话框里没看见对应的串口下载选项。

网友:
请问TK6102i的mini USB口能否连接U盘之类的USB设备。
不可以,如果要使用u盘的话可以使用MT6100.

RS232口可不可以用作工程下载之用,好像在工程下载对话框里没看见对应的串口下载选项。
232只可以用来通信,不能用来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