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70IH密码忘记了怎么破解呀!

楼主(2011-11-25):
我的邮箱951855779@qq.com请那位能教教我呀!谢谢呀!还有就是我的数据线是USB接口没有用错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MT6070IH不好意思呀!

网友:
你是想写程序进去,还是想读程序出来?
恢复出厂设置不就完事了么?

楼主:
你是想写程序进去,还是想读程序出来?
恢复出厂设置不就完事了么?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读程序进去呀!!谢谢你呀

网友:
呵呵,这个程序肯定不是你写的,如果是你写的你打开程序里可以显示密码的。没有原程序的话你可以查看下系统寄存器那个地址保存密码,然后用串口通信测试下看有没有密码反馈出来。可偿试下可以的话告诉下大家。

网友:
是忘记了什么密码?上传程序的,还是安全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