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HMIer,关键词 TK6070 MT6070 单片机

楼主(2011-11-25):
版主您好!
    1、最近想入手一款贵公司的HMI,TK6070与MT6070 有啥大的差别么,怎么看TK6070比后者便宜好多?
    2、我入手贵公司的HMI是与单片机(80C196)通讯,请问我应该从哪里入手?
    3、请原谅可耻的伸手党吧~~~

                                                                                                    不胜感激!!!

网友:
主您好!
     1、最近想入手一款贵公司的HMI,TK6070与MT6070 有啥大的差别么,怎么看TK6070比后者便宜好多?
TK是简化版本的产品,减少一个通讯口还有一般usb接口。
     2、我入手贵公司的HMI是与单片机(80C196)通讯,请问我应该从哪里入手?
与单片机通信在置顶帖里面有,你可以参考。你的单片机是属于哪个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