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页面定时跳转》怎样跳到我指定的页面

楼主(2011-11-25):
大家好?
范例程序D17《欢迎页面定时中转》能跳到我指定的页面么?修改哪个元件?

网友:
你可以在欢迎页面里创键计时器,然后触发一个间接窗口或者直接窗口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
两个多状态设定原件写入地址一样!
1、窗口打开时设置10,
2、自动递加,递加值为窗口编号减去10,递加时间为窗口停留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