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指令调试

楼主(2011-11-26):
尊敬的管理员好!
               我想知道宏指令的人都会知道它有什么好处,可以大大的减轻编程工作量。在学习宏指令过程中发现只能靠触摸屏在线模拟或者离线模拟仿真来判断宏指令是否正常,但是在仿真过程中发现问题,可不能显示程序在那个地方出错或者执行到那个地方,这样对于我们来学习宏指充带来很大困难,能否像VB,VC,Delphi那样有专用的调试画面来判断错误的地方。

网友:
一般是调试的时候加入debug的指令,也可以使用trace函数(使用方法请掺照最新的使用手册)

楼主:
管理员有没有例程可上传,另外我打开软件宏指令只有TRACE,没有Debug指令。最新的使用手册,主页没有下载,可否上传。

网友:
Debug指令主要是自己使用return,测试指定的行数是否出现问题,这样来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