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 安装问题

楼主(2011-11-27):
没驱动,上哪找?

网友:
你电脑上安装好了EB8000软件没有?如果是安装最新的4.50的软件选择自动安装即可。

楼主:
我找到了,驱动在C:\EB8000\usbdriver下.

网友:
版本比较老的软件需要手工在这个目录下面找的,新版本的直接选择自动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