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6056IH内部存储器全部是掉电保持的吗

楼主(2011-11-30):
请问MT6056IH内部存储器全部是掉电保持的吗,比如设置LW0=100,LB3=1,掉电后过一段时间再开机数据还有吗,能保持的话保持多久,还有系统保留的寄存器地址内部的数据是永久保持的吗?比如说用户命和密码,时间长了会不会因为触摸屏内部没电了丢失

网友:
RW和RW—A是断电保存的,LW是断电不保存的 。

楼主:
RBI,RW-BIT等寄存器有什么区别,最好详细介绍一下内部用户存储区

网友:
RW和RW—A是断电保存的,LW是断电不保存的 。
引用 网友A:

    请问管理员哪里有EB500的图库下载呢?网站里的图库好象都是EB800的,还有哪里有EB500的宏指令手册下载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EB500只能使用256色的BMP格式的图片,将图片处理好后导入,使用方法和8000是一样的。

楼主:
我刚才试了两个触摸屏,一个的RW区能够掉电保持,但是RW-B10一旦设置为ON,重行上电后一直为ON,设置为OFF后再重新上电,还是ON,另外一个触摸屏RW区掉电根本不保存,重新上电后什么都没有了,有高手知道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触摸屏的掉电保存区域的数据是保存到flash里面,是一分钟保存一次的,修改后1分钟以内断电的话数据可能会丢失,等一分钟后断电数据可以保存。
或者将lb9029设置为on强制保存数据到flash里面。

网友:
回复  兴在肇

    EB500只能使用256色的BMP格式的图片,将图片处理好后导入,使用方法和8000是一样的 ...
引用 网友A:

    谢谢,请问哪里有EB500的宏指令手册下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EB500使用手册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