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32通信

楼主(2011-11-30):
我想用单片机向MT6070iH触摸屏发送数据,比如发送字符串“WD55.6”,触摸屏组态软件能够解析数据并显示,请问组态软件怎么写?有例子最好了,我邮箱是hngydlst@126.com,不胜感激啊

网友:
这个请参考论坛的置顶帖,8000的做法和500的是一样的。

楼主:
这上面的例子我看到了,但是我想做个简单通讯,只要使用RS232触摸屏能够接收数据并解析就好了,比如单片机发送“WD55”,然后触摸屏上一个文本能够把接收的内容显示出来,有例子的话麻烦跟我说下哈,可以发我上面邮箱,谢谢了

网友:
这个用自由协议做起来会简单一些
用INPORT指令接收数据,接收后直接setdata至lw,使用字元显示显示出来。

楼主:
嗯,我在用自由协议做,不过我想问问比如我现在想在接收的一组数据中把数据分段存储在资料取样通道中,应该怎么做,资料取样来源好像只有LW这些单一的来源。

网友:
把数据分段存储在资料取样通道中?具体是怎么样分段的?
inport的数据直接setdata至lw 然后再取样这样不行吗?

楼主:
我用了SETDATA给LW,然后资料取样自LW,已经做出来了,谢谢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