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跪拜三尺,请威伦公司的权威人士出面解决不能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1-12-01):
我使用威伦MT6070ih和TK6070ih的屏都不能下载,下载对话框提示:错误的文件。。。最后是无法载入字体。而且每次下载程序时总是提示USB线错误,重新插拔一下就可以,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多次请教在苏州的技术部都说是下载线的问题,可我买了威伦原装的下载线110元/根还是不行故障依旧,以后我又与技术部联系,又说是驱动问题,电脑问题,软件问题等,这些我都试了,而且软件也是最新的450版的,问题仍然未解决,现在我跪拜三尺,请威伦公司的权威人士出面帮忙解决。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有时候多点几次下载就可以了,我一直认为是维纶编程软件的问题,软件功能很强大,就是不稳定,触摸屏运行速度慢,特别是TK6070I,再好的功能也用不上去,

网友:
将USB线重新插拔后可以下载吗?
能看下你的系统的版本号,还有触摸屏的序列号吗?

网友:
可以尝试用另一个方法
将文档下载到usb随身盘,下载完后将随身盘插到显示器上上载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USB线拔下后再插,有时候可以下载,有时不行,现在彻底不能下载了。我真的太无奈了。

楼主:
另外我用的软件是从该站下载的最新的EB8000V450_20110923<多语言版>

网友:
看来威纶通6070ih的usb下载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能把东西弄的简单易用点不?
什么通讯线一定要有屏蔽,那手机要是也出这种问题,那怕是谁都不想用。
特别是我这台手提,原来都下的好好的,突然就报错了,那貌似和那些原因关系不大吧?

网友:
问题已经修正将触摸屏的软件更新至20110912后的版本,软件更新至4.50

网友(2012-05-20):
怎样更新触摸屏软件呀?

网友:
是字体库的问题,你在自己电脑上复制字体到EB8000的font文件夹上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
一帮笨蛋.威纶的USB口只支持2.0以上的,电脑USB口是1.0或1.1的,就会出现连接不上的问题,与软件无关.换新电脑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看来是个通病,应该还是靠厂家来解释吧,偶尔怎么也穿不上 真的好无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该怎么复制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