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TK6070i屏能否在COM2上挂接多个通讯设备?

楼主(2011-12-03):
因为我之前是用昆仑通泰,这个软件可以在父串口下(COM1或者com2)挂接多个设备,这几个设备只要基本通信参数一致。就可以正常通讯,但我在用这个TK6070i屏是,不知道如何实现。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一个通信口上只能接一个设备,或者同一种类型的设备,你的设备是同一种通信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