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的疑惑

楼主(2011-12-03):
Easybuilder 软件里,数值输入元件里设置成单精度浮点数,输入的数值FX2N PLC能否直接调用,就是说不用再提取到PLC寄存器内再进行浮点数转换?
FX2N PLC传送浮点数类型的数据至数值显示元件是否可以直接显示呢?还望大家多指教,谢谢

网友:
Easybuilder 软件里,数值输入元件里设置成单精度浮点数,输入的数值FX2N PLC能否直接调用,就是说不用再提取到PLC寄存器内再进行浮点数转换?    不需要转换,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FX2N PLC传送浮点数类型的数据至数值显示元件是否可以直接显示呢?还望大家多指教,谢谢
PLC的浮点数触摸屏可以直接使用,使用的都是同样的标准IEEE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