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ID控制

楼主(2011-12-05):
请问威纶通的触摸屏可以用来对下位机进行pid控制吗?如果可以该怎么做,程序该在哪里写,如果有例程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513599232@qq.com

网友:
这个……
还是用下位机做这个功能会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用触摸屏采集传感器的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处理,最后进行控制,可以吗?

网友:
传感器的数据是什么样的?触摸屏需要怎么样采集,你说清楚一点我看能否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传感器的数据通过牛顿模块(7000系列)采集出来,由于处,触摸屏没有牛顿模块的驱动所以需要使用自由协议,传到触摸屏上的是ASCII码,转换成float型,数据已经可以采集到触摸屏上,需要通过PID算法去控制调节阀的开度,

网友:
PID的算法是怎么样的?我看下能否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组态王用的程序,触摸屏的我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程序没有注释,有些东西看不太明白,能注释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验参考程序:
\\本站点\TS=0.5;    //即采样时间为0.5s
\\本站点\KI=\\本站点\Kp*(TS/\\本站点\Ti);   //KI=Kp* T/Ti
\\本站点\KD=\\本站点\Kp*(\\本站点\Td/\\本站点\TS);  //KD= Kp*Td/T
ek2=ek1;
ek1=ek;
ek=\\本站点\SP-\\本站点\PV;
uk1=UN;
DUK=Kp*(ek-ek1)+KI*ek+KD*(ek-2*ek1+ek2);//算出Δu(k)的值
UN=DUK+uk1;//最后算出U(k)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ek1 ek2对应于e(k-1) e(k-2)

楼主:
sp  设定值
pv  实际值
pv已经可以采集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是设定值
   pv是实际值
   pv已经可以采集到LW中了

网友:
牛人一个。但是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启发

网友(2014-05-23):
我也需要这个,正为此搞得焦头烂额……

网友:
我也是:
“sp是设定值
   pv是实际值
   pv已经可以采集到LW中了”
然后用HMI采用PID算法,通过485总线控制调节设备的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