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12-05):
请大家急救:我用的是MT508TV45的触摸屏,现在往屏里下载程序下不进去,下载后出现如下提示
              0) 127 MS):Initial ok(downloading simulator mode)
                    1) 128 MS):Bootrom version B1.16c
                    2) 128 MS):Version ID:8×100d
                    3) 129 MS):Bandrate :115200
                    4) 129 MS):Project inside flashrom
                    5) 130 MS):Partial Download support
                    6) 130 MS):Fast mode simulation
                    7) 130 MS):Recipe in side
                    8) 131 MS)::640×480 T/IT
                    9) 137 MS):MAC=255,255,255,255,255,255
                  10)156 MS):Copyright weintek 2003
                  11)176 MS):Password validation pass

网友:
请按照以下方法测试:
1、电脑232接口问题,更换电脑或者usb 头232测试。
2、软件安装问题,从其他电脑上复制的EB500安装后的文件夹,而不是安装文件,可以从网站下载软件再安装。
3、将触摸屏后面第二个拨码开关拨值on位置再下载。
如果上述方法还不能解决问题请拨打技术电话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