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管理员(历史数据显示元件)

楼主(2011-12-05):
如图所示:在历史数据显示元件中,记录了变量P,Q,COS,f,Uab,Ia。
现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在触摸屏运行时,设置变量参数,比如客户可以手动删除P,Q,COS参数,只保留f,Uab,Ia到历史数据显示元件中。请问触摸屏开放这样修改参数的控件吗?

谢谢!

网友:
目前使用 触摸屏的历史数据显示原件只能显示,不可以修改或者删除,可以把数据上传至电脑,在电脑上修改后再下载下去。

楼主:
谢谢管理员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