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关于数据输入的问题 大家有遇到么

楼主(2011-12-05):
数据输入元件 大家又遇到这样的问题么  一个数据输入元件读取三菱plc的寄存器地址是d200, 输入2.5  然后我监控plc  怎么数据是250  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数字格式选的是浮点数以外的?小数点后面设置有两位
这个是正常的,如果希望PLC监控是小数数字格式必须选择32 bit float

楼主:
上图     你再看看     是我哪里设置错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上图了  你再看看哪里有错误的  谢谢

网友:
这样是正确的,你如果希望检测到的数据也有小数的话数字格式使用最下面的32-bit flo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