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不能正常显示X10以后输入的状态

楼主(2011-12-06):
采用8070的触摸屏连接FX1S,其中X0-X7的状态正常,X10以后的状态不正常,如何解决?
采用的协议是FX0n/FX2的。

网友:
这个很奇怪,这些都是可以显示的,正常是可以使用的,你看下你的输入法是否正确,是不是输入的字符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