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的问题

楼主(2011-12-06):
有两个问题:
1.现在的这个型号触摸屏反应感觉没有去年的快了,色彩有没有去年的饱满了。在电脑上显示略深绿色,触摸屏上显示快黑色了。产品价钱倒是降了好多。是不是触摸屏里面硬件配置有什么改动了啊?另外这次我做了数据取样,并且保存在触摸屏的内存里面,这个会不会影响它的反应速度呢?
2.我的某个画面背景是白色的,在画面中心区域有个位状态指示灯元件,0状态是白色,1状态是透明的。另有一个数据输入元件输入数字时,弹出式键盘也在该中心区域,问题是当我输入数字完毕后按ENT确认,退出。位状态指示灯元件和键盘重叠部分会先显示一下0状态的白色,然后再键盘全部退出。正常应该是不会显示0状态的白色的。键盘和位状态指示灯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如何解决啊?软件是最新版本的V450,以前旧版本的没出现这样的问题。程序离线模拟也是正常的,但是传送到触摸屏里面实际运行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1、硬件是没有改变的,数据保存在触摸屏里面不会影响反应速度,触摸屏上如果使用比较多的图片则会影响反应速度。
2、请发送程序给我测试。

楼主:
你好,您的邮箱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