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11-12-06):
请问我用手提时,将程序成功下载进了S7-200里面了,但是用威纶进行在线时确一直是"plc NO Respon..."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PLC和触摸屏没连接好    能上下载程序么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  后来换了根线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够上下载程序,换线的话是要西门子的那个原装PPI线吧?

网友:
你的线是usb接口的吗?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是否有串口,在线模拟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必须有虚拟串口或者实际有串口才可以进行。